为什么下载分扣了却不能下载???

楼主(2011-11-17):
“夜间给力作 实物标注时序 测点”,下附件时扣了10点下载分,却不能下载,兄弟们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学修板子,需要这个资料,否则下载分怎么扣都无所谓.......
资料

网友:
不要用迅雷,迅雷弹出下载点取消,回到下载界面,右击另存为,应该可以的,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还可以再次下载嘛,再次下载好像不扣分。。

网友:
不行啊,提示: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3, 下载次数+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点

网友:
搞定了,是不是不支持WIN7 IE8的啊,我换了台XP IE6的就可以下载了,谢谢啦

网友:
我用的是360安全浏览器下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下载东西 一直都是目标另存为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是从来就没下载成功过,下载分是扣了,每次下载下来的都是只有13K。

网友:
直接目标另存为。

网友:
学习了,可以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