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测两块显卡都是数据线短路GPU有救不?

楼主(2011-11-17):
今天从坏卡堆里找出两块坏卡,上电测试全是点不亮,诊断卡显示为98-9A,量显卡发现两块板都有短路现像,正面数据线四条,背面电容四条,全是直通GPU,这样的板GPU有救不??是不是GPU坏掉了???新手才开始学显卡请指教

网友:
另外测试显卡一定要PCI显卡吗??集成显卡行不行??

网友:
拆下来量不就知了

网友:
确定刷gpu问题的话 ,那就只有跟换

网友:
看样子GPU十有八九是没救了。。。。

网友:
應該是掛了

网友:
连金子吧。没有救了,

网友:
参照PCIE的数据线,如果是后面的坏,可以相应的改为1X 2X 4X 8X ,如果是第一组坏只有报废了.我改过一个为1X的,效果还可以,跟16x用起来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咋改? 这还真像知道

网友:
我的板两块都是尾部的两对,AB面都是这样,总共坏了四对数据线,能改不??我还第一次听说能改的

网友:
INTEL的自动就改了

网友:
我估计都是GPU坏了 建议换芯片

网友:
难道是拆除耦合电容?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是改主板,主板上有1X的PCIE将这个槽后面挖开,就可以了,显卡不用动了.二是改显卡,将相应的数据线断开.按PCIE的定义将坏的数据线断开.也可以先不断,两边用薄的透明胶将要断的数据线粘住.上机试好了,再真真断开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U挂了,

网友:
看来在植球的时候就得去掉些球

网友:
呵呵 都是些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