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z03机器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

楼主(2011-11-17):
一ACER的4520笔记本,集成显卡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后拆机加焊了北桥,显示了,就是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加焊了IO也不行,换了个IO也没有搞定,有哪位老师知道,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我昨天修了台就是IO的晶振2个脚脱焊了,焊好后就都能使用了~~~~
很奇怪 晶振没好用 为什么还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