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输入端子,除了VGA都没有反应,声音也没有,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11-17):
37寸液晶电视,东芝的,除了VGA能显示外,其它的av,s,分量都没有反应,声音输入也不行,怎么回事儿啊,不会是解码板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视频解码器坏了

网友:
查音视频切换电路。

网友:
数字板的故障。看看视频转换

网友:
先换存储器,如不行可能是切换电路得事。视频如果直接进入主芯片的话,主芯片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