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 娱乐场所大低音炮 中间的低音炮测量不通了 能修吗 ? 急急!!!

楼主(2011-11-17):
今天接了 4台 KTV大低音炮 都是低音没有 两边小喇叭 好的 测量好的 中间的 大喇叭坏了  测量中间的不同  KTV晚上就要用 今天要搞定  求助  能修好吗 不换喇叭的情况下  鸡鸡鸡!!!!!1速度  谢谢各位 大哥哥么

网友:
明显是喇叭坏了,音圈都开路了,不换喇叭换音圈吧

网友:
音圈烧断了,接好也用不久,最好换

网友(2011-12-20):
换音圈即可.......材料很简单,一个钢卷尺一个音圈一盒哥俩好胶水搞定.以前俺靠这个赚钱的.就是做冲程定位的时候要做好,不然音量一大了打底或者是脱盆就不好玩咯,而且音圈位置不对还会声音偏小.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专业语言听不懂。是改喇叭里面的东西吗

网友(点评):
那就找人帮你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