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保存BIOS不能开机

楼主(2011-11-17):
精英649-M3保存BIOS不能开机,进了系统后关机在开机也不能开机,再开的话就必须要清下CMOS才能开机,有的人说南桥坏,不知道你们有没遇到过,接下来该查哪呢?多谢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可以加焊试试 没图的话

网友:
遇到过但没有解决,,期待结果。

网友:
这种问题的板我碰到7 8片,都没修好,都卖废品了,再碰到这种板,不修了,修得头大.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