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0 slb95和gl40 slggm能代换吗

楼主(2011-11-17):
gl40 slb95和gl40 slggm能代换吗?知道的高手请指教,代换成功过的请指教!

网友:
大家帮帮忙,指点指点,急

网友:
可以通用,GL40 只看前面就行了

网友:
版主换过吗,以前记得换了两个都是做上去就是短路,没加电,量的就是vccp为零了

网友:
可以通用的,代换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