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1-17):
同行机,拿来,有待机电压0.01。开机,查供电3.3V5V都正常,开机后,上电流 又下来了,看样子有短路的地方,盲查一下。量电阻,发现sc413供电芯片,1.05阻子小,开机瞬间有1.8V没有1.05V。呵呵,应该搞定了。没有找到旧的芯片,定购了一个3天后到货,上机。换了芯片,1.05V电压出了,开机正常。亮机,搞定。。。。。装机,再开机试机。有待机电压 ,不开机了,怎么搞开不了,心想装错了,一点一点拆,还是开不了,直到拆完也没有开机 ,完蛋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问同行。同行说原来就是开不了机,他搞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开机了,但不亮。现在想想应该还是有问题。再查吧。。量开关,没有电压。哦,是不是EC KB926qf坏了,换一个,量开关。有电压10.7V,不过,量的时候有跳变。也没有在意。再次装机。不可思意是事情又来了。不开机。老样子。。晕!!!拆机量开关电压又没有了,再换EC,电压来了,是不是烧了。算了不想那么多,好了就行。不过这次我没有再装机,多试了几次。中间有几次还是开不了机,也就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不是EC坏了。。因为不稳定,所以在捡查时根本就找不到问题。先换MAX8734电源供电芯片,没有一点效果,看图纸,6脚是开关脚,飞线。不开机。看样子要一步一步的来了。量开关脚,不开机,开关脚是没有电压的,我要从这里查,D12二机管,2脚3V,3脚有17.5的电压,1脚有17.7V这是正常能开机的情况下,不开机的时候,D12的3脚就有1.7V不稳定的电压,这样3脚就没有正常的电压输出。开关脚上也就没有电压了。那3脚为什么没有电压了呢?是不是EC输出电压EC-ON保护了,量EC-ON没有电压。应该正常,换Q27,还是一样,那就换D12,这个是双二极管,找不到一样的,找到两个二极管代换上。电压出来了,开机正常,反复开机关机,装机。。开机一切正常,这时已下班。明天给同行说。第二天再开机,天啊!!又不开机,我想骂人,我肯定骂了。。再拆。还是同样问题。根据图纸这条线上还有D13[    这里我说一下,我换下来的芯片测量都是好的。因为不稳定所以就换。没有结果。我把D12拆了后2脚和3脚电压就正常了。那么D12到开关也就一条线,是通的。阻值也正常。找on/offbtn#信号也就是D24。这是保护的。拆了。。没用。飞线从D12到开关飞了一根线还是没电压。。晕啊,我主板上的线路给切断,飞了根线,电压出来了。。就这么一根线搞死我了,搞不懂这根线到底怎么了。。历史6天时间,拆机装机3次。。看图纸,拆装芯片,捡查故障,还有很多的弯路。很多话想说。。。。。。。。。

网友:
哥哥是高手哟!喜欢

网友:
厉害  这都能查出来  不过前面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修板精神可嘉。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个联想昭阳系统的,和你这差不多。有时间开的起来,有时就不行。

网友:
高手!这种问题最麻烦

网友:
够坚强,够手段。

网友:
这线我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了就上图D12    1脚到SW1这个距离,on/offbtn#这条线上有保护的二级管,再也没有其他元件。我把D12倒装,使1脚不接触焊点,开关键也被我绝缘,这样飞了根线才好用。。。

网友:
楼主真厉害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