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i 显示器进入WINDOWS就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11-17):
aoc 712si 显示器进入WINDOWS就黑屏,指示灯正常
排除主机问题,系统问题
开机时主板,硬件信息都正常显示
进入WINDOWS屏幕就黑了,但是指示灯正常显示蓝色。
检查显示器中电源板直观看无任何异常,
只是通电后,高压包有些异想。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
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电路有问题,用单灯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是高压电源一体板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事情

网友:
看看是黑了还是暗了?黑了,那就是屏和高压电路都没有工作,如果暗了,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信号灯颜色是什么,正常吗,感觉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显示器也是一进系统就黑屏,后来更换灯管好了,你试下外接灯管能不能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就是换灯管 就可以了

网友:
把VGA线拔插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显示

网友:
这那是进WIN就黑屏,明明就是一闪就灭的那种,开机过程显示器要开关几次的
看起来就象进WIN黑屏,把高压换了吧,不然就搞灯管

网友:
强调一下,不是闪~  是进到WINDOWS黑屏,一直黑,不闪

网友(点评):
信号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 分辨率上不去
检查 解码板的 小电容 靠近屏线10UF那种

网友:
主机刷新率高了吧。进到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你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再判断!

网友:
在系统界面再插显示器试试?

网友:
ai   分辨率  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