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触发显示logo掉电 然后就不能触发了

楼主(2011-11-17):
自动触发显示logo掉电 然后就不能触发了  拔掉内存可以触发

网友:
这是什么机子?你说一下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具体型号说清楚,否则大家如何帮助你呢,既然是掉电,肯定和供电有关系了

网友:
山寨的
本子

网友:
查查哪里供电不正常,,触发瞬间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供电问题 。。。。。。。

网友:
山寨的本看来很恐怖啊。

网友:
自己又好了我就拆装下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