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竿见影,听完一期远程主板维修成果

楼主(2011-11-17):
    毕竟远程学习都是一些摸不着边的理论,录像,图片。如果手里没有主板,的确不好学习。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学习,理论大概是弄明白了,但是实际上毕竟没有自己独立修好过一块主板。要真正学会修主板,本人觉得还是实践比较重要。
    问以前的同事找来一块映泰主板,型号为GeForce 6100 AM2 VER:1.3。旧同事说这主板故障是”无显示“——点不亮。
    首先检查外观,没有什么明显问题,打了一下值没有明显的短路。这样接着上假负责,诊断卡,打值卡。。。。准备开工。
开始上图吧!

主板全貌

主板上电前图片
鑫帝的诊断卡的3VSB灯亮,3VSB供电正常,好吧,点开关触发主板。

主板可以上电,但是PCI槽无复位(鑫帝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于是测假负载上的复位。

测量的结果,明显CPU的复位也不正常。因为这块主板是Nvidia芯片组的,发出复位的条件是必须SB有收到HT_VLD这个信号,再测一测H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先。

测量结果HT总线供电也没有。Nvidia芯片组的主板,要Vcore供电正常后,再发出CPU_VLD,HT总线才开始供电的。这样的话,再测量假负载上的PG。

结果PG也是不正常的,这样唯有再测量一下Vcore。

Vcore也没有,这样的话,再测量一下VDDA供电是否正常。

测量结果VDDA供电正常。这样就找到了方向了,从Vcore开始着手吧!

    为什么没有Vcore呢?CPU的PG产生源头应该是Vcore供电的电源IC,于是在CPU供电附近找到了个ISL6566。就是这个电源IC控制和产生Vcore与PG的,这样唯有下载ISL6566的芯片手册,查工作条件。测量基本工作条件都满足,只有没有EN信号。没有办法,只有继续跑线查这个EN的来源。一直跑线,跑到SB的脚底下去了,中间没有经过其它元件。

    为什么SB不发出EN呢?因为这个是Nvidia芯片组的,SB发出Vcore的EN的前提条件是要收到桥PWRGD。这样就先去确定一下SB有没有收到这个PWRGD吧。这个是映泰的主板估计这个PWRGD是ATX的灰线生产的。接着到ATX接口灰线的插针开始跑线,灰线由紫线5VSB经过一个电阻提供上拉,还接了个滤波电容。继续跑线,跑到SB附近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线分成了两路,一路到CPU插座附近的一个ACT08与门的脚上;另一路侧再经过一个下拉电阻直接进SB了。

灰线是由紫线5VSB提供上拉的,这里应该是5V左右,但是这里测量只有3.89V,估计是后级电路把这个电压拉低的。

图中的R150电阻一端是直接与灰线相连的,这一端测量也是3.89V,但经过这个限流电阻后测量的电压只有0.78V,在线测量一下图中的R151下拉电阻,基本正常,但是经过限流电阻R150后是分为两路的,还有一路是去那个ACT08与门的。因为前面能够正常触发上电,和上面的测量结果,估计是ACT08损坏把SB的PWRGD拉低的。经过一翻测量和判断,基本锁定这个ACT08了,打开风枪把它吹下来。吹下ACT08,再上电测量,R150限流电阻的两端电压都恢复5V左右了,这次上电可以观察到诊断卡的复位灯已经灭了,证明复位已经正常了。在料板上拆来一个08与门换上去,再次上电测量,Vcore、PG、HT总线供电等。。。都正常了。断电上CPU,跑码,正常点亮了。此板故障修复啦!
    这块主板整个检修过程都利用时序倒着来检修的,看来以后还真的要把时序倒背如流呢!
差点忘了上传真凶的样子了,来看看真凶的样子。

补充内容 (2011-11-18 11:31):
wentian50942还是有认真看哦,的复位不正常,应该先测PG,再测HT_VLD,真细心呢!

有图才有真像。。
wentian50942你错了。这个是AMD平台不是INTEL平台。所以不要管CPUPWRGD!
s66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收藏的好文!

网友:
时序分析的真清晰
很给里
复位灯常亮,首先应该检查PG电路...楼主还是走了点弯路
楼主真是牛人啊,时序讲得明明白白,我也是远程的,对时序还没完全理解透!

网友:
好

网友(点评):
学远程能学到你这样的水平不错了,可惜我。。。。。

网友:
学了一期,已经有点成果,在期待这一年的最后一期,再听一期,如果时间允许每一期都学学。这个贴子,有什么不对的希望各位专业人士给指点一下。怎么这么少人回复的呢?

网友:
思路好清晰哦  惭愧我6期的 时序还背不出来 努力呀

网友:
假负载上面的PG,应该是北桥发出来的,

网友:
我没电子电路基础~暂时看不懂

网友(点评):
同感同感!!

网友A:
好眼力,从假负载上PG跑线是不能直接找到ISL6566的,而是跑进北桥的,这块主板是北桥发出PG的,打字多了,有点晕,跑线有点内容没有写进去,,,现在已经把内容改正了。    我想,再写长点,恐怕大家都没有耐心看了。所以省了点

网友B:
楼主,很不错。思路清晰,时序背下来分常留。。但是这个CPU插座附近的一个ACT08与门。他给谁工作的。。CPU吗?

网友:
远程学到这功力 确实可以

用心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不错。思路清晰,时序背下来分常留。。但是这个CPU插座附近的一个ACT08与门。他给谁工作的。。CPU吗 ...

这个门电路的确是给CPU工作的,从假负载上的PG点跑线就是到这个门电路的脚上的。具体工作是怎样的。还是要查图纸呢!

网友(点评):
假负载的PG不会进门。NV双桥的都是进北桥。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板是由北桥发出到门再到假负载~

网友:
不错,换我可能直接搞桥了,笔记本才会去仔细研究,最近一看录像就瞌睡。

网友:
思路好清晰哦 ......出来

网友:
分享上来,想必楼主也花了不少心思吧。哥们顶你!

网友:
楼主好样的,思路很清晰,有了这功夫修本也会很快的

网友:
楼主..你让我也很想加入到远程学习的行列里面了.但要等我把电子电路基础看懂了再说.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很精采!看来我还的努力

网友:
这板要是我修的话,就只能修到桥没有发出EN这里了,一般都会想焊桥先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回家在一次看了你的帖子,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麻烦你讲解下。。HT总线供电也没有。这里的总线没有。相当于775架构里面的 VTT1.2吗?   还有HT不正常,为什么你不去测量VCORE,和 CPU_VLD,我不是很明白。。(CPU—vld中文怎么说他)你去测量了PG。

网友:
基础很扎实啊!

网友:
不错啊,我就记得大概了。。

网友:
上面不是说得和很清楚了吗?Nvidia芯片组的主板,SB要收到CPU_VLD,才发出HTVDD_EN,其实我只是按时序一步步逆向查而已,如果直接查了有没有Vcore,那样,假如是有Vcore的话,这样就要回头查CPU_VLD了,因为我现在的技术还不怎么样,还是一步一步来查,以后修主板就不会漏了。

网友C:
楼主很不错,不过维修当中不管是顺序思路还是倒序思路都可以,最好是一分为二的思路,比如第一步就测有没有CPU供电,没有第二步就直接测有没有PWRGD,这样跳跃式的测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不错,不过维修当中不管是顺序思路还是倒序思路都可以,最好是一分为二的思路,比如第一步就测有没有 ...

因为我现在的技术还不怎么样,还是一步一步来查,以后修主板就不会漏这个还是知道的,我觉得想快,还是有基础先,小孩子还是先学行,慢慢再学跑的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惭愧啊,我还是没学好

网友:
哎,时序还不是太记得。

网友:
小样瞧你得瑟的  还提议在群里发链接 生怕你的帖子 楼层盖得不够高啊    我顶一个

网友:
效果很不错,就等月饼来检阅了

网友D:
这VDDA我老记不住是啥,看了笔记才知道是给CPU内部模块供电的。

网友:
基础特重要

网友:
看来楼主都可以出书了

网友E:
兄弟,你是远程几期的,我是远程24期的,听了两期课很有收获修好了两块不跑码的主板,在此感谢饼哥!看了图片才知道你就是但丁呀,

网友F:
思路清晰!貌似一期学不到如此水平吧。像修了好几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是远程几期的,我是远程24期的,听了两期课很有收获修好了两块不跑码的主板,在此感谢饼哥!看了图 ...

哈,我是25期但丁啊?你是????饼哥讲课很不错,的确要感谢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我是25期但丁啊?你是????饼哥讲课很不错,的确要感谢饼哥

24期-王开强

网友:
历害!说起时序来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VDDA我老记不住是啥,看了笔记才知道是给CPU内部模块供电的。

那个VDDA我也没有去深究它,它的解释AMD平台CPU的一个什么闭环电路的什么供电。。。我也没搞懂这个

网友(点评):
时序啊,这个可以传授的不?

网友:
厉害,远程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网友:
有冲劲  加油 我也要加油咯   耐心一定要有才行   在空余时间要好好研究了

网友:
呵呵 NV的上电时序 学习了 谢谢诶楼主

网友:
“VDDA”,这个电压是一个在cpu中被用在时钟增大器环路,这也叫做相同步环路,这个电压可根据选择被转换为“cpu vdda电压”和cpu pll 电压,并且只在高端主板中有这个选项

网友G:
远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错,我还想要不要去实地呢?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有条有理的

网友H:
额 远程怎么个学法?像我这样没有一点电子电路基础的可以学吗

网友(点评):
报名咨询QQ 981775188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额 远程怎么个学法?像我这样没有一点电子电路基础的可以学吗

有基础课的,先学基础,再学其它,,,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推荐下撒,怎么个收费法 我该找谁呢?还有啊 大概要学多久才有你这样的功底额?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远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错,我还想要不要去实地呢?

我本人觉得有条件还是去实地学习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有一种学习的氛围嘛!好像实地学习内容多很多,远程很多都没有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基础课的,先学基础,再学其它,,,我也是这样的

论坛不是有个培训版块嘛?去看看就知道了。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的,连半桶水都没有呢?也是学习学习而以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B啊!看来我应该向楼主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觉得有条件还是去实地学习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有一种学习的氛围嘛!好像实地学习内容多很 ...

等来深圳了,我先去看看

网友(点评):
我们在深圳呢。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的不错哦

网友I:
多久学成这个样子,相机不错,照片挺清楚的

网友:
小走了一点弯路呵呵 ,直接秒cpu供电就知道往哪查了,  也许lz是为了做个教材  支持

网友(点评):
正确。光写修了哪没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久学成这个样子,相机不错,照片挺清楚的

图片手机照的,天气不好,光线不足,加上论坛上传不了高清图,太大了,压缩过的,算是这样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作秀的呢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貌似一期学不到如此水平吧。像修了好几年的。

不在乎学习的时间长久,只在乎曾经努力。我也刚学习的,还有需要学习的,这也证明饼哥教得好呢!

网友:
我对时序还不是太懂呀,要好好学习。

网友:
一看LZ分析的挺好的,这么复杂的问题解决的这么顺利,技术已经很不一般了,我一直被时序给难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眼力,从假负载上PG跑线是不能直接找到ISL6566的,而是跑进北桥的,这块主板是北桥发出PG的,打字多了, ...

对啊,抓住重点的讲了就行了!

网友:
现在思路清淅了,主板没复位要先查南桥发出复位所需要的条件是否满足,也就供电,时钟,PWRGD,VRMGD。是吧,这个事例是因为没有SB-PWRGD吧,呵呵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2 勿灌水!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126-1-1.html
一样的板,一样的诊断卡,一样的假负载,一样的不跑U,一样的完美修复,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我的时序也完全不会

网友:
一期就能学成这样  看样子我也去学学了

网友(点评):
欢迎报名.QQ:981775188

网友:
时序真的很重要哦。死记在脑里,修板快又好。

网友:
我遇到过有VCORE无HD_VLD也是08门引起的又是为什么那?

网友:
没电子电路基础~暂时看不懂

网友J: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给力啊!

,哦呵,,,饼哥常提起的人哦,“早上不洗脸”,晚上有没有洗澡呢?哈

网友:
呵呵,看来远程也很给力啊

网友:
时序用得那么好,但是有点弯路

网友(点评):
你说说哪里弯了~

网友:
楼主,CPU PWROK这个信号,应该是在VCORE电压和总线电压HTT,都正常的情况下,从南桥发出给CPU座的吧。楼主为什么测了HTT总线电压都没有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去测CPU PWROK呢。

网友(点评):
你没分清AMD和INTEL时序区别

网友:
远程有这么好的效果呀,看来楼主是用心研究的了

网友:
但丁基础本来就很好了。帖子非常精彩!-----精华

提2点意见
1:PCI槽无复位,于是测量假负载上的复位-----全板没复位,基本不用去测CPURST#了。
2:CPU的PG产生源头应该是VCORE供电的电源IC----------这里错了。请看下双桥NV时序

网友:
饼哥老师,那CPU座用假负载上测得的,CPUPWROK这个点。这个信号产生的源头在哪了啊。 这是AMD的时序,你看对不,CPU PWROK产生的条件是总线开启电压HTT-VLD要发出也就是1。2V的总线电压有了后,才有CPU的PWROK。对吗。

网友(点评):
但你的这个是单桥。楼主板子是双桥

网友:
和LZ比很有差距,继续努力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顺藤摸瓜,修的爽啊。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网友:
慢慢排查,一步步,清晰的来

网友:
这期就这么厉害,也想学习一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不错。思路清晰,时序背下来分常留。。但是这个CPU插座附近的一个ACT08与门。他给谁工作的。。CPU吗 ...

是这样的。
我也有一块与你一样的板,也是这个与门坏了,找不到同样的门,主板还有一个同样的08门。是连接VGA的。我把他拆过来。CPU上的复位PG正常了。但还是不跑码,现在还没弄好,不知到是不是与拆掉了VGA的08门是否有关。因为暂时找不到这样的门。(请问一下,是不是只要是08门都可以代换)

网友:
但丁远程学出实地的水平,佩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这样的。
我也有一块与你一样的板,也是这个与门坏了,找不到同样的门,主板还有一个同样的08门。是 ...

是啊,08门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不错,再来实地听笔记本吧收获会更大的!

网友:
可以。。效果不错,,以后多学习

网友:
学习可真历害呀,是不是我们都要再过下学习呀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远程学了多久学到这种程度, 对时序理解的好透彻.楼主是做电脑维修的吗,有底子才学的这么好吗?

网友:
写的还可以呀!思路明了

网友:
还不错,不过是要努力

网友:
看来电路原理全部了解透了还是容易修的哦

网友:
我是26期的,正在努力看录像和课件呢,看你每节课都挺活跃的,向你学习!

网友:
很详细吧。

网友:
这位童鞋很有悟性一期就有这样的功力了!!

网友:
多一般乱修一通.越修越坏.到最后不能修了才找出哪坏..实践出真知呀..

网友:
我想快点转正//多发一个呵呵顶下

网友:
楼主真行啊,向你学习。

网友:
时序很清楚,基本功很扎实呀,向LZ学习

网友:
远程培训这么给力啊!修的好@

网友:
远程的效果很好啊。这么快就见效了!

网友:
分析的好呀,清晰,明确。。。。。。。。。。。。。。。。

网友:
终于等到饼哥来检阅了,得到饼哥的评点真的很难得呢,,,得仔细深思。。。多谢饼哥指出我的错误啊!其实我基础没有饼说的那么好,我也只是报名学了一期基础课,这也证明饼哥和陈老师教得好啊!

网友:
不错,自学能力真强

网友:
手上没料板还能找到真凶。人材。

网友:
我学了好久也没搞明白,是不是方向不对呢?
看来高手不少,我被淘汰了。。。。。。

网友:
朋友你真厉害,以后我要好好学习,以你为榜样

网友:
一般先测供电     楼主很强啊

网友:
膜拜楼主,激发俺学习的兴趣!!能到楼主这一步就觉得心儿美美咯

网友:
远程一个月就能有这样的成果,羡慕中,应该以前有基础才能修这样的主板吧!

网友(2016-10-31):
楼主的理论达到了一个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