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S7111出现绝症

楼主(2011-11-17):
这台机是同行拿过来的 症状是开机屏幕02FD thermal sensor erro occurred during previous boot 02FB thermal sensor error system is turned off 过一会后就掉电。拿来之后,刚开风扇不转,后来检测发现控制风扇供电MOS管的一个三极管坏,换之后风扇转,但一开机就全速不停的转,问题还是依旧,后来断开温控芯片的温度检测脚还是同样,后来把温控芯片拆了还是一样,这款机的温控芯片是MAX6640 ,后来换风扇,换CPU 还是无解,这真是绝症了吗?哪位高人帮帮俺想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论坛走人瘟了吗??

网友:
这个就是温度检测报错,之前有人发帖问过,他是换温控芯片以后修好的,单纯断开应该不行。
楼主围绕温控这一片好好检查检查吧。

网友:
快递明天到,,因为我查这个芯片的资料,上面有芯片本身也带有检测温度的,另外还有两个检测点,一个点应该是集成在CPU,一个集成在GPU内部,我断开这两个脚还是老样子,估计只能换了。。。。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报错信息是温控芯片,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