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U盘的盘符,怎么改

楼主(2011-11-17):
第一个是光碟光盘的盘符名称,第二个是U盘量产后的盘符名称,BABY是量产后剩余容量的移动磁盘。

我想把《系统安装和电脑维护工具箱》这几个字改成我想要的,例如改成“同城电脑”。
在量产之前,在ISO文件里改。就是不知道在ISO文件里子目录下的哪个文件上编辑????
大师们指点下,把文件名告诉我。。。。。。

网友:
还以为改U盘的图标

网友:
那个不是盘符,改ISO的文件名后,再量产,不行就是量产工具的设置

网友:
改ISO的名试过了,不行的,应该在某个子文件里,

网友:
有个菜单文本记录了所有的信息,需要对这个引导文件修改的。。不过我忘记那个具体名称了

网友:
下载个 UltalISO  打开镜像,在左边把镜像的名字给该成你想要的,另存为下,然后在量产就是你想要的名字了

网友:
还以为改U盘的图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3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