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屏上半部分不显示

楼主(2011-11-17):
电子屏上半部分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是屏的问题 也不排除是显卡

网友:
你说的是LED电子屏吧,那得查屏扫电路 ,还有就是看你的控制卡的设置是不是合乎你的屏的参数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2011-12-22):
如果是LED屏,先查电源,尤其是数据入口那一侧的单元板电源。数据是串行移位锁存的。级联的板子如果前面有坏的,后面数据都过不去。

网友:
是几块拼起来的,LED屏最好是检查一下上半部分驱动板的连线是否松动了,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了,我们公司的就是这样了,尤其是在下雨下雪天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