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1-17):
U盘中招了,不能格了显示写保护。求一低格工具。
U盘

网友:
量产工具来格把

网友:
量产工具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同意楼主:
0.0
iamzzl
同意楼主:

网友:
有个软件是查芯片的,叫chipGuies什么的,然后根据芯片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
同意楼主:
5.0
wpj8888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支持!!!

网友:
最好最安全的办法,你把U盘拆开,按照U盘的主控芯片找量产,速度快,还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