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A6000 奇怪故障 上电3秒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1-11-17):
客户拿来一台A6000(A6U的板)机器,拿过来的时候,上电自动开机,不显。简单询问了下,报价,填单,留机,待查。
处理完手头的活,开始检查这个机器,
开始的时候  上电池和上可调电源,都自动触发,不显。
自动触发一般是 COMS电池没电导致,这个简单,换电池,OK了,用电池可以开机,可以看到LOGO了。以为好了,打算装机的时候,想看下实际电流如何,问题开始了。

接电源,待机0.043A,马上按开关,电流开始跑起来,顺利开机,稳定在1.42A左右。
再试下,接电源,此时正好有朋友QQ上发信息或来,于是和朋友聊了会,
回来发现主板不触发了。始终保持在0.042A的待机状况。
一次一次的试,发现上电后,3秒内能正常触发,顺利开机。但时间超过3秒,就没办法触发了。

这个和普通的外接电源不触发是不一样的,不能用常规的思路去查。
没办法 只能一样一样的测试检查了。
开关脚电压正常 待机有3.3V  但没有5V ,这个正常,
ACIN_OC为低电平,好象不一样,看了下图,是正常的。
RTC电路都正常,晶振的波形很完美。
由于SIS心片组的本子修的比较少,所以一时没有了头绪。
点了根烟,看来只能从开关电路上着手了。
于是
按开关,发现U26 的 4脚,也就是 PM_PWRBTN# 有跳变,进南桥(SIS964L),但PSON#没电压,也就是南桥没有发出开机信号,
于是对比了下,接电源,马上按开关,南桥的PSON#信号就能正常发出,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难道是南桥问题?也不象啊。桥我是不会轻易动的(我比较反对动不动就去做桥的)。于是又查了一边RTC电路,不管能不能触发,RTC电路都没什么异常。
既然PSON#有问题,就顺着查下去吧,

首先想到的是 POWER OK信号,发现不能触发的时候,POWER OK信号已经是高电平了
正常的话,按动开关后,南桥发出的PSON#进U33的(SN74LV14)转换成PSON信号,
进 U38的2脚,和1.2V_PG构成与门电路,由4脚发出3.3V左右的高电平给Q72,Q72的3脚发出3.3V左右的POWER OK信号。

看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
一共也就几个元件,接下来就不难了。发现U38(NC7SZ08P5X)这个与门电路坏了,5脚的3.3VSUS漏电,到了4脚,导致POWER OK信号在上电的3秒时间内慢慢升高到了3.3V
使南桥提前接到了POWER OK的假信号,导致按开关后,南桥不能正常发出 PSON#信号。
于是找料板,换零件,试机,故障解决!

下面是具体的故障点

查故障费时2小时,修复,测试装机20分钟,维修的价值不是换的零件,而是找到故障点和处理方法。
写这案例,也花费了45分钟左右,所以请大家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灌水真的很没意思的说!

补充内容 (2012-1-5 19:35):
参加了论坛的活动,希望兄弟们点下支持,谢谢!

支持LZ,500元就是你的了。
這樣的貼子, 看了就是舒服....不得不加分..
不错,思维很清晰

网友:
文字和图片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专业修机啊,那个U38是什么东西,怎么能找到一样的

小平同志,09年注册的,连这个门电路都不知道啊。。

网友:
楼至强悍啊,0.04的待机是有点不太正常,应该是漏电导致电流稍微抬升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3
有的机子,待机那么高,还算正常的

网友:
我肯定是没料换,直接把2脚飞到4脚,结束战斗

直接飞线是不好的
不到走头无路 我不会直接飞线的 况且这个与门电路 很好找,很多板子上都有,别忘了还有1.2V的PG信号呢,与门电路的原理大家不会陌生吧,接两个小电阻也比飞线好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深受启发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个总保护的,容易引起掉电嘿嘿,楼主思维很清楚,不错,一看都是常年接触笔记本的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恭喜LZ把A6000修好了。能拿出来分享确实不容易,长治笔记本维修 只能加10分,以表感谢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呀

网友:
赞同LZ不轻易动桥,我也很反感,来不来就是桥先做了再说,

网友:
桥师傅我们这多得很。

网友:
今天修了个华硕的F3T,和这个主板板型好像一样的,不过我的故障比较简单

网友:
不能触发,能想到POWR OK信号,思路新异呀

网友(2011-12-30):
图文拼用写的很精采,我这个新手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图书一直没看到U33和PSON#

网友(点评):
本例中好象没有涉及到U33的电路吧

网友:
不过还是支持顶一个,哈哈!

网友:
对时序不了解还真的是搞不定啊

网友:
写得不错,我与遇到过因后级线路出现问题引起的自上电,不跑码等案例

网友:
分析的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啊,顶一下

网友:
分析到位,修机确实是个找问题的过程 细心是最重要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Q72是一个跟随器吧!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都这样分析的没有修不了机器

网友:
思路分析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2-02-03):
文字和图片很详细,
学习

网友(2012-04-02):
如果能告诉下sis的具体时序就好了

网友(2012-05-26):
我咨询下,PWR_SW# 前面有两个二极管D27、D28是反向 这个信号怎么过去的?谁能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我一般碰到通电就开机的机器都没有思路,学习了,碰到问题还是要根据问题一步步分析。

网友(2012-07-21):
再次温习一遍,学习了。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动桥成本高了,。。

网友(2012-09-19):
这个板子的难度系数比较大。不过感觉你修的地方,怎么不像不触发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坏的元件应该是会引起开机动作。 电流上升一点点的。。感觉。只是个人意见。因为我看这是1.2的PG相与产生PWOK。给SB了这时应该电流会有一点动作的吧

网友:
powr ok提前出现了,可能导致了南桥复位模块给自己复位了,因此不能触发了。

网友:
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实在不简单。我看了半天就没想到这个信号提前出现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