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的板子 进系统的话 鼠标移动速度很慢 好像一卡一卡的样子

楼主(2011-11-17):
945的板子  进系统的话 鼠标移动速度很慢 好像一卡一卡的样子  板子没有明显的问题  这种问题不知道要从那里下手  测试电压没有什么差别    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点评):
把USB口屏蔽掉试试

网友:
先软再硬 更换试试

网友:
排除系统等其他问题,确定是主板的话就要考虑换个IO试试

网友:
USB鼠标也是这情况吗,先换下系统试下。

网友:
我遇见一个这样的,是南桥的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usb的  和ps/2 的  鼠标都试试

网友:
USB  和PS/2都一样的效果  一卡一卡的   软件问题 百分百不是的   现在除了硬件   汗  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哪就个南桥吧  USB是直通南桥的 你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