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掉的蛋疼~~

楼主(2011-11-17):
                     昨天接了台老机器 IBM T41 的机器 。拿到机器进BIOS 不掉点。进系统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在开,但是不显示了,换了内存,硬盘,把外接设备取下。故障依旧。
               突然想起我上次遇见CPU坏引起的 ,马上换了个U   奇迹出现了,进系统后不掉了。就烤烤机   心里笑了,抽了跟烟回来  掉电了   NND   还是拆机吧。 拆完后  测测板上的电压都正常 试机  哟哟哟   不显示了   (几次都不显)  然后按了下显卡  显了  虚汗了    加焊显卡后   OK 了  继续烤鸡   喔。我的妈呀  又掉电~~~无语,没折了
            哪个哥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指点下。  非常感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确实蛋疼,哥们不行就让他换板子吧,现在T4的板子很便宜

网友:
是不是cpu坐的事啊。,

曾经修改一台就是CPU座子的问题,换了3个才搞定。

网友:
把南桥 干一下试试,这个板材也容易短线。

网友:
CPU供电心片,加焊,MOS管,电感,不行最后加焊CPU坐

网友:
就问题而言,还是显卡,但是就钱而言,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还是没找到对症的地方,

网友:
本人也有类似经历,再修只能试试,不如换板稳定。

网友:
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班子价不高不如换一块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电路。
前几天换了块确实不贵

网友:
还是换个南桥试试吧,这款机子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还是换个板子吧.这板子狠便宜.要不修好估计也用不久还得返.更蛋疼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还有CPU供电。

网友:
跟我这个有的比了
哥们咱无语啊

网友:
压一压CPU座,可能性蛮大的,不行在洗洗

网友:
我遇到过,这事确实让人蛋疼,最后还是要求客户换板了

网友:
CPU供电和主板短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查一下3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把C541和C597这2个电解电容换了看看,CPU座子附近的。不行再换C808。

网友:
把核心供电部分加焊一下

网友:
换黑色的钽电容试试吧,不行就换板子得了,这机器不值得这么折腾,换板子还能多报点价。

网友A:
同意换板,但是我更想知道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看了楼主把能想到的都给实践了,我也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换板,但是我更想知道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看了楼主把能想到的都给实践了,我也没思路了

已经换板了,有时间在研究研究。到时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板了,有时间在研究研究。到时跟大家分享

嗯,我会随时关注的,希望你能早日把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过这样的机子?

修过同样的故障,就换了2个电容修复了。

网友:
看看有哪路供电掉电前没出来,很多掉电就是上电不完成造成的。

网友:
建议你加焊个南桥吧 不行就换了

网友(点评):
你尝试过加焊行吗? 请你看清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