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3627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一台华硕P5G41C-MLX主板,不开机,我上假负载,点开机,83627DHG-A的68脚由3.3--0--3.3:67脚【去南桥】3.3--0--3.3:73脚【南桥来】始终为0:72脚始终为3.3.我把73脚撬起,在点开机,68脚由3.3--0--3.3:67脚【去南桥】3.3--0--3.3:这时撬起的73脚为1.9--2.6伏不稳定的高电位,而73脚的焊盘始终为0【南桥来】,而这时的72脚由3.3变为0伏。主板开启。但不能关机。点关机时,67,68,都有变化,73,72没有变化。我现在判定,南桥坏了。请高手给判定一下。哪位朋友由这样的图纸,给发一个ldj1676@126.com.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看看75脚RSMRST#,正常3。3V!不正常的话,看看对地阻值!你现在的问题好像出现在了73脚SLP_S3#电压为低,建议看看是不是南桥没有发出来,还是哪里把它拉低了!注意时钟芯片上面有一个三极管,试着拆掉!若还不行,建议把IO换掉!(南桥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再动),当然打一下PCI A14脚对地阻值也可以说明南桥的好坏(一般对雷击适用)。本人菜鸟,个人一点点见解,希望能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话,一定要写出来啊!大家一起学习、分享一下经验!好想到迅维修实地学习一下啊,可惜没机会了……远程不知道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