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网络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1-11-17):
装的win7系统,不插网线,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不了网络适配器,插上网线就自动发现,上网也正常。另无限网络是正常的,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
这好像是一个节能模式吧,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是这样。记得去年第一次碰到这机子,还以为是网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原来专门设计的,能用就OK了,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
换个系统 试试 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了2个系统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啊 网线插上才能发现网络适配器

网友:
是联想G460的机器,难道是机器本身的功能吗

网友:
有 可能是为了省电   没遇到过

网友:
主要是他电脑用着有时会死机,重装系统还会发生,所以要判断这个网卡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