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屏幕发红

楼主(2011-11-17):
如题 此显示器两个问题,一是发红,二是亮几秒后就灭,主要是前者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发红 亮几秒后就灭 这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坏了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吧不要犹豫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联想的机子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发红换灯管吧,记住要小心屏哦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问题,楼主是来赚分的。

网友:
决对是灯管问题,用高压打点一下就知道了,看一下电流

网友:
拿去维修吧 给做维修的留口饭吃吧。你要是自己换 把屏弄破了 就更不值了。

网友:
灯管的事,我换过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整个斗红还是某一边红呢

网友:
直接换灯管就好,我修过好多就是这样

网友:
发红,伴随黑屏,基本上可以锁定灯管。

网友:
楼主是业余的还是外行啊。有了答案再去找维修的吗

网友:
故障确定灯管!

网友:
多半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要猶豫 幹掉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