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1-11-17):
联想Y450自然损坏 电流1.35 有跳变 不显示 加焊显卡 刷BIOS都不显

网友(点评):
我也修过一台 跟你的情况一样 客户要的太急 没修了

网友(点评):
修好了 告诉大家学习下

网友:
不要拿到板就干显卡啊?这个板没有这么快显卡出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见过 显卡的BIOS  的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了 显卡想换一个 还没换 显卡BIOS在哪里

坐等楼主结果啊!记得提醒哦!

网友:
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显卡BIOS在主板BIOS里面。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A:
  取下来 做做 就行

网友:
今天刚好修好了一台,这台机器在最后亮的时候电流会跳动很大,1.3几是不会亮的,应该是认到显卡,检测不过显卡吧,查工作条件,有的是快要显示的时候把显卡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显卡不过?会不会是有什么地方短。

网友:
好像是没过显卡

网友:
看代码更准确

网友B:
用示波器就好了啊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中,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做下显卡啊??????????

网友:
去去量量他的复位出来没

网友:
换一个显卡

网友:
上诊断卡,估计外设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碰到一样的问题。。跑4A  换显卡不行。

网友:
电源小板的问题

网友(2011-12-24):
听说电流跑1.2几代码卡4A是1.8V供电。小板有个MOS管有问题。你也可以借鉴,拿到机器不要急着动显卡。

网友:
我那个机器也是这样的,我换过显卡了,还是不亮

网友:
我晕。MINIPCI-E接口的诊断卡怎么用?我的在大部分机器上都不跑碼的。

网友:
你买的什么检测卡。我买了一个黄色的诊断卡,至今没见过在一台机器上跑碼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这种情况修过USB故障,
建议多排查一下南桥外设方面,再就是南桥本身。

网友:
换显卡不行的话,可以尝试换显存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取不来重做

网友(2012-02-12):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 做做 就行

我遇到过,换内存解决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6分屏 郁闷了很久还在纠结!

网友:
去测下显卡上的那块小扳子,有个场管短路

网友:
还是看看小板吧。

网友:
众说纷纭啊
头都大了
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你先看看过内存了没有,在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就好了啊

用示波器怎么看啊。。有波难道就代表可以了吗。。兄弟,能说一下如何用示波器看啊。。我也有个波波。。。象内存的时候就测到有波。。但不知道怎么样的波才算正常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从北桥入手,向上下级查,按电流来说供电都全,不过最好要理下,重点是FSB总线和内存总线

网友:
如果估计机器已启动了就量一下LVDS信号有吗还有3。3的电压和开启信号。

网友:
坐等群哥群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