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一块华硕AM2主板开机15秒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小弟是新手,对于修主板还不是很精通,以前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对于主板维修,从来没做过,现在再学习主板维修。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N68-AM SE2的主板,通电试一,开机闪一下就灭了(没上CPU和内存),于是就强行开机,能开开,就是不跑码,两电压也都有供电,具体内存cpu各项供电是多少,小弟是新手也没能准确的记下来,先换了IO,换了之后,问题依旧,开机闪一下就灭。没办法了就上CPU和内存实了下,上真CPU后机子居然能开机了,也不灭了。但是出来了,新的问题,就是15秒后关机,如图,我换的两个IO图片上都有

网友(点评):
ASUS不上U是会保护的!

网友(点评):
关键在最后 USB报错!

网友(点评):
先看看USB供电有没有

网友:
绿色的那个是他自己原来的IO。黑色的那个主板上是绿色主板上的IO

网友:
不上CPU 开机试验什么个啥啊?

网友:
这是USB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314-1-1.html

USB OVER CURRENT.......過流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把IO换掉了。能显的话。因该是主板检测到了什么不正常。

网友:
这是USB检测过流,和IO没有关系的。

网友:
哪里不正常保护了吧。

网友:
华硕在设计方面 还是算比较顶尖的,比如它自己有自己的电源管理芯片,你这个应该是少了某个信号而提示保护了!修机在于细心、认真、耐心

网友:
查USB和USB相关吧

网友:
看看是不USB接头处短路了
或USB 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晕,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第一:楼主说的模糊不清
第二:不知道为什么以上有人说跟USB有关系,我是菜鸟不懂,请指教!
首先:看到楼主的问题说的不清就晕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呢?触发就保护还是别的?插CPU供电跟不插是一样的吗?华硕的板我搞不懂,但我遇到过不上电池触发保护的,跳线不对触发保护的,不上CPU还会保护的!CPU供电短路也会造成等,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种呢?至于有人说跟USB有关系的的观点,我不便说什么,因为俺是菜鸟,对那些不懂!机器15秒关机是不是散热不好保护了呢?
最后说一下楼主的焊功吧!说的直接点:好板也会因为你的焊功不到家而报废!
对不起大家,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拍砖!

网友:
这主板好像有几个地方要路线正确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查哈是哪里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USB出错了  检查USB供电 接口 和跳线

网友:
怎么感觉是你焊的IO连锡了

网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
供电短路,查供电

网友:
这部是典型的USB报错,先看跳线  然后查断线  打USB  阻值

网友:
真不明白楼猪怎么想的,像这样的小白白一看都知道明显的"USB"出错了。不知道io是干什么的。

网友:
usb供电 或是南桥

网友:
谢四楼提供的资料,以前没注意过
USB供电检测通不过,英文提示的很明白了

网友:
看不懂英文提示的多少得补补课啦。

网友:
USB 阻值    什么 情况  算正常呢

网友:
已提示USB电路问题了,去查USB那块吧

网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告诉你USB有问题,查每个USB电路!

网友:
你焊的io真恶心,不知道用洗板水洗一下再照相吗?15秒关机是华硕的特色,检查后置usb以及前置usb线路中有无不正常的?

网友:
USB的跳线帽没有装上吧!

网友:
这块板子也是不上CPU保护的。

网友:
谢谢大家。小弟是新手,再修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测试出来问题在修,

网友:
哈哈USB过流保护 要么是短路 或者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1 USB跳线帽 2 USB供电5V正常否? 3 USB接口内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