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MBX-214暗屏

楼主(2011-11-17):
暗屏,测开启信号只是2.0V,它是LED的屏,屏是好的!但想找一下这个图纸查看一下,可是找不到,有哪位遇过这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外接正常吗,正常的话查查排线,期待结果。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就飞一个过去啊

网友:
我刚修道个一样的 是VBL供电没有 也就是背光供电 主板上保险短了 飞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