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1-17):
手上有个电源按开关不能开机 直接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请问这样的电源是哪的问题

网友:
测量紫色线和绿色线5V是否正常,短接绿色线开机后测量灰色线电压有5V左右没,如果都正常就是主板问题了赛.

网友:
量一下按键。如果按键按下去阻值100欧之内是正常的。好多按键内阻很大。

网友A:
哎   大哥你这都不懂   楼上的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主板是好的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短接绿色线开机后测量灰色线电压有5V 紫色线和绿色线也有5V 就是不短接就开不了机 是不是启动电源的IC不行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大哥你这都不懂   楼上的都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新手 主板是好的 请问下这位大哥 这样的电源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把电源接到主板上再测量紫色5V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不开机指的什么??点不亮 还是风扇都不转    查输出整流管可能有开路。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嘛   电源没修理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接到主板上再测量紫色5V是否正常.

接到主板上 紫线和绿线3.7V左右 这个电压它好像会慢慢上升

网友:
直接换紫色线5V待机电源的电容吧.应该鼓包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
仔细检查电源的各个滤波电容是否正常?有无鼓包、漏液?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比较多,我有见过。仔细查下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都是主板的问题居多的,先换好的电源去排除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主板上 紫线和绿线3.7V左右 这个电压它好像会慢慢上升

把电源拆开看下电容有没鼓起,紫线5VSB的电容也换一下,再拔起POW的插头,用电笔短接针脚,看能不能开机(因为有时开机的点动开关也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查辅助电路 应该有漏电地方 电源接主板 紫线应该有5v才对

网友:
电源板有漏电现象,清洁电源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