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的怪問題

楼主(2011-11-17):
  客户說 他没動什麼 做個系統後攝像頭就倒着, 都没人拆開過一個不是 裝反了的問題啊

网友:
驱动问题,从新打个驱动把

网友:
下载一个驱动,在软件界面里设置一下。里面有个可以调正反!

网友:
是华硕的吗?是华硕的就要在官网下的驱动就可以了
三星和华硕的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搞定了新手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驱动   就可以了

网友:
从新弄个驱动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