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

楼主(2011-11-17):
新手求助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关闭显示器后重新打开还是两下就灭

型号是唯一98OB
求助怎么解决
在线等

网友:
换高压板   试试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坏屏但是灯管都是好的,把显示器驱动板与液晶屏的连接线断开,然后接上查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不是高压版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是保护现象,着手三个方面。
电容、灯管、高压部分(可以是开关管,也可以是变压器等)

网友:
一闪即灭属于高压问题,如果要确切的话就拿旧屏测,看时不是灯管问题咯,先排除,或者量高压供电够不够!

网友:
对没错换高压板马上就好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换个就OK了

网友:
高压出问题了.或者开关....

网友:
高压 或灯管问题。

网友:
一般的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测测灯管好坏,灯管好的,改高压板试试

网友(2015-06-15):
这个是机器有通病 是高压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板,然后测试灯管,前几天修了一个,灯管坏

网友:
灯管或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