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5300彩色打印机打出纸张全黑

楼主(2011-11-17):
佳能LBP5300彩色打印机打出纸张全黑,有彩色的文字能打出来,就黑色的打不出来。,都说是硒鼓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请教下大家   在线求解答

网友:
怎么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看看激光器是否出问题,或者激光器小门没打开。

网友:
都是好的     之前能正常打印      清理废粉后就出现纸张全黑

网友:
应该是鼓芯充电和放电的问题,既然清废粉以后发生的故障就把鼓芯和鼓芯下面的胶皮辊拆下来仔细再装一下看看

网友:
最好能发个图看看,平时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