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220 100M 1G/S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7):
泰克TDS220  100M   1G/S请问论坛中,有用过这个示波器的进来发表下看法,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示波器,灵敏度,准确性高吗?还有就是能抓主板上一些关键信号吗?
希望大家发表下。谢谢,

网友A:
修主板用这个示波器绝对OK,ADS#信号都可以抓得到。

网友:
价格如果低就必入。

网友:
没米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用这个示波器绝对OK,ADS#信号都可以抓得到。

谢谢  你用过这个示波器吗   我没用过,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
220没问题的,只要机器质量和价格可以就行了
工厂以前都是用这种的,修笔记本绝对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用这个示波器绝对OK,ADS#信号都可以抓得到。

ADS不是那么悬的,我用20M的模拟示波器也一样抓的到,只不过波形不清晰,但绝对能看出来有没ADS波形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看好了,TDS220 价格2500的样子,

网友:
其实如果经济点的话TDS210也可以,和220的区别就是一个60M,一个是1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