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207TX I5

楼主(2011-11-17):
CQ41 I5  笔记本不过内存, 内存1.5V 供电正常。 开机C 面的指示灯都亮 正常。开机过几十秒 大写键 灯就开始闪烁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一样,显然内存过不了。 按键开关机都正常。参考电路图主要供电都正常。看电路图内存直接受控于CPU。 不知道怎么搞了 。CPU 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搞桥有点不确定。希望高手能出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
那应该和北桥关系不大吧    有时钟和复位没  如果有你还真可以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