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 故障

楼主(2011-11-17):
现象:电源开关闪,黑屏
打开盖,量5V电压,不稳来回跳变,去掉信号板量电压不跳了,怀疑信号板的问题
可是上面都是贴片,不好找坏的元件,有谁有此维修经验,求助ing

补充内容 (2011-11-18 11:17):
型号是E173FPB

补充内容 (2011-11-18 11:18):
型号是E173FPB,内部看到BENQ的字样,应该是明基代工的吧,屏的型号是LM170E01

网友(点评):
你这个感觉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了,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独立开关管的还是开关模块的 如果是独立开关管的,请检查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正常的应该是0.22或0.27或0.33 ,如果阻值变为0.5以上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坏,也有可能是电源坏呀,你先确定是哪个问题再说

网友:
真的怀疑上面有问题 就去找和电压有关的原件舍

网友:
其实不接负载也会跳

网友:
你不能确定故障。找个电源板 直接带负载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版主说的到位,先要区分出哪部分问题最好

网友:
给高压板供电的电压跳吗?如果不跳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也跳就可能是电源板的

网友:
给高压板供电15V  也跳呀,把驱动板去掉,15V 就不跳了!但高压板的控制是由 驱动板决定的,所以无法确定是否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把驱动板去掉,高压板无开启信号电压,当然静默。那你电源部份就全部空载了。空载电压不说明问题的,查电源部份估障吧。

网友:
不接负载都跳,那就说明电源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极大,我是新手,高手不要笑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了,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独立开关管的还是开关模块的
如果是独立开关管的,请检查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正常的应该是0.22或0.27或0.33  ,如果阻值变为0.5以上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如果怕测量不准确就直接换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试试吧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请检查电源电路上有2个稳压二极管,要拆下来测量或直接更换试试
还有那个300V的大电容也不容忽视啊

网友:
不接驱动板不跳的话就是..就是驱动板的原因..有一个电源稳压3.3V的坏了.你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问题吧.....

网友:
好好查查电源部分

网友:
这种很多都是电源板的问题,也常有电容漏电引起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坏了,换电容试试

网友:
连接驱动板和高压板时只要不接 1,2   电压就不跳了,开关灯可以熄灭,但是1,2 是驱动板向高压板发出打开信号的,所以还是不好判断是那块板子的问题,  5V 应该没问题 3.3V  量 3.2 V    。
最后查高压升压管4个中有两个击穿了,去掉后,联机正常电压不闪了,但画面一闪就黑了,这是啥原因?是否要4个管子都接上才可以正常呢。

网友:
搞定了,就是后级管子的毛病,明基代工板子质量有问题。据说这是通病。

网友:
先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再试一试。

网友:
后级开关管的问题,没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