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更换G73-A2BGA芯片不亮

楼主(2011-11-17):
修一速配7300GTV5 128M DDR显存,BGA芯片坏。原来是G73-A2的芯片换成G73-B1,代换后认核心与25,点不亮,刷BIOS没用,换门电路没用,量阻值RGB与行场正常,行场信号用示波器量正常。但就是不亮只好放在一边了,找个G73-A2试下。不过我发现G73-A2多用于DDR3显存,B1用于DDR2显存。

网友:
细心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可以代换  你的原因:PCB坏 换上芯片坏 没有做好 看看后面有没有掉件 特别是小电感 电阻

网友:
负责任地告诉你,两个核心通用的~~

网友:
我想能用,但是,换之前是好的,换了之后点不亮,但认25与主核心,麻烦老兄出个招。

网友A:
从新做BGA,看看也许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做BGA,看看也许没有做好。

如没有做好,会认出7300GT与25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做坏了,也可以换回来 测试一下,这才是最终维修吧

网友:
原来的是坏的阻值为0,上电保护扔掉了,只能找A2试下,但7300GT 128MDDR显存做了不划算.

网友:
怎么说呢,跑25不一定就做好了BGA的,就算跑26都不一定好,有时候很难说的,你的情况,如果PCB板是好的,做上去的芯片是好的,而BGA做好了,就可以点亮正常了,不用刷bios之类的

WJC
哥们不是跑25呀,我说的25是BIOS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