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965集成显卡 外接不显

楼主(2011-11-17):
进系统外接显示器,切换,有反应,但外接显示器不亮,客户要接投影,拆机,板号LA-3571P,下了个电路图,了解了一下,测CRTVCC电压时,闪了一下火,再测电压为1V左右,看到D31有个小洞,换了一个,测电压升到4.6V的样子,不接屏,外接显示器,开机,测试,还是不亮,量了一下U2,4脚无电压,U1,4 脚有四点几伏的电压.以为不正常,换了一个U2,再测还是一样,U1 2脚有北桥过来的,3.3V电压,而U2没有,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不显屏,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以为是桥坏了,装起来算了,试一下看,再外接,都显了,郁闷.不知道修了哪里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接屏,外接也不显.

LA-3571P igt30-1222-final.pdf

网友:
有的在coms里设置 lcd only了。调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