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今天接到一个机子  检测后发现高压部分电源管理芯片p5506hvg已坏  想问问各位哪些芯片能够与p5506hvg互换?小小白在此谢过各位师傅了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的忙!对待高压部分,我一般是改通用高压板,不修,因为有些高压线圈用的时间长了,容易短路引发别的问题。

网友:
论坛搜索,不行再百度

网友:
还是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