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管理器位置设备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7):
经常遇到一些系统装完后驱动装完以后有时会出现某一些装不上
显示是未知设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很头疼怎么解决
系统ghost的也有遇到过,完整版的系统也有遇到过
xp   win7等也都遇到过,驱动精灵不会提示还有未装的驱动
今天这个驱动人生到是提示有个未知设备,但是勾选不了
因为驱动人生也找不到相关驱动

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点的软件推荐,或一些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笔记本中是,只能到官方网站找笔记本的型号的驱动一个一个的驱,如果出现在台式机,可以看看他又什么特殊的插件,然后拔下来,看看还有没有提示

网友:
查看这个未知设备的硬件ID号到百度里找相应的驱动或者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两个一起用,一般都可以驱动上

网友:
我也是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一起用,实在驱不起就折机器看型号,再去配件的官方网站上下驱动。

网友:
有很多官网的也试过,正常的声卡显卡等肯定装了
剩下的比如读卡器,猫等也装了,有时候未知设备真的不知道啥
谢谢你的建议,和所有回复的各位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