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1-11-17):
一主板,不开机,待机时南桥微热,怀疑南桥坏,换,但问题依旧,测晶振阻值一边无穷大,一边为1300左右(数字表)是晶振坏还是换的南桥不好,晶振引脚压差0.1 求解,知道的高手帮帮我吧,急死我了

网友:
换个晶振很容易吧,你怎么不换看看?

网友:
换个晶振试下啊!

网友:
晶振两边有压差不?

网友:
换一下电容哈!

网友:
待机时南桥就发烫,肯定不对啊。测下有否短路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楼主已经换了 SB了?

网友:
待机南桥烫肯定不对吧!至于晶振、谐振电容换掉既是···

网友:
32.768+谐振电容全部换!

网友:
先换晶振,不行再换谐振电容,不行再焊桥,不行再桥重植,不行扔掉

网友:
测晶振阻值1千以上为正常,开机电路查查

网友:
南桥有没有上好啊。差那么多。

网友:
待机南桥都热!桥短路有可能哦

网友:
u口阻值 换后正常不。 先不说晶振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