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拿过来卡logo U口没坏

楼主(2011-11-17):
联想T400  拿过来时卡logo U口没坏  5V短路  拆了U52好了 但是还是不行 ,再把南桥拆了 换个拆机的上去 现在开机电流0.79

CPU没温度。。。0.98    1.05  1.52  1.82  1.2    都有电压  晕死 。我遇到疑难杂症了。。悲剧。。。。有谁给个思路啊。。。难道南桥还是坏的????????

各位大大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不开机的。

网友:
再换个南桥吧   卡LOGO一般都是桥的事

网友:
没什么想的  本来能显示  现在不能显示  直接换吧

网友:
更换全新的桥吧

网友:
应该是换的配件质量问题或者没焊好

网友:
到此地址先下个BIOS刷了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873-1-1.html

还不行,检查网卡,声卡,1394,读卡器,最后南桥了。

补充内容 (2011-11-23 00:50):
反正就是T400了,放心刷吧。

网友:
兄弟,善意提醒一下
T400是Thinkpad,不是IDEALPA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