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知道一个主板不支持U盘PE启动

楼主(2011-11-17):
现在的维护工具多半用U盘PE,但有的主板就是插上U盘无法进入PE(U盘维护工具做好的),请问如何识别这样的主板无法使用U盘PE? 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太老的主板,在BIOS中正确设置相关选项大多都能启动起来,所以说能不能U盘启动,主要看BIOS中的相关选项,不同的BIOS设置不尽相同,当然并不是每一种PE都能在所有的板子上启动起来,所以有时如果启动不起来,试着换一种PE或者换个版本。

网友:
在 +hard Disk Dribes 里能不能看到U盘,如果能将U盘调到第一位,然后按F10确定

网友:
如果是老主板,可以先试着换一下USB启动的模式比如USB-FDD USB-ZIP USB-CDROM等等,不行再换PE,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不要找那些稀有版本的。

网友:
我一直用老毛桃的PE 大部分板子还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陈枫的不错。里面什么都有。大多都是支持的 万一碰到不支持的光启呗。在说了 能碰到几个啊

网友:
BIOS里能认到U盘,基本上都能启动

网友:
直接量产优盘不就可以了。 不管老机 心机都可以  支持。。。。
  不量产  做PE 容易破坏  而且有时候启动不了。
还是量产的PE  最好用。。。。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的主板都支持U盘启动,如果不能启动,应该是启动U盘格式的问题,如果不能启动,更改一下usb-zip、usb-hdd等试试。

网友:
BIos里面看到U盘     看不到   的话   看看  usb-zip   usb-hdd  试试 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