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液晶,烧高压线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17):
客户送过来时,是开机就灭掉,已经确认是一灯管有问题。可用测试灯管上去,就直接烧线圈了。换了新的线圈后,还是烧线圈。查其它电路也没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保险的,和开关管

网友:
打下阻止看看

网友A:
附近元器件正常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近元器件正常不看看

查不出来啊?

网友:
没有电阻电容什么的吗打下阻值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

网友:
楼主最好是贴个图上来,然后请高手指点一下图中哪几个部件可测试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虚焊..

网友:
那显示器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修过?你看看PWM芯片其中有没有一个引脚被翘起来了,或者是飞线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