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等待解决

楼主(2011-11-17):
待机0.03,按开关,过了大概10秒,电流跑到0.4几,几乎不动了,用手摸南桥的晶振周围,啊电流跑到1.2几,一点一点的跳,就是不亮,这问题好像,论坛有人遇到过,可是没解决,各位大侠,谁解决过得,麻烦您,帮我一下,
     补充一下,:南桥换过,晶振,谐振电容,电阻都换了,不行,还是老样子。望大侠帮忙。

网友:
这机器待机正常嘛?感觉有一点点偏高哟。是不是跟R428的通病一样哟。
就是在硬盘下面的MAI LA下面有电容电阻腐蚀了。希望能帮到你
还有一点就是你摸的时候一用力。南桥下去虚焊的电阻已经接触到了。也有可能的哟。。

网友:
你上面换的那些元件,换好后和你没换之前的现象是一模一样?

网友:
是的,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
今日刚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二修的啦。开始时待机电流0.15左右,通病就是硬盘底下的电容腐蚀短路了,换了待机电流正常0.011,触发电流到0.066等了几秒钟上到0.152,没3V5V,检查....目测待机芯片TPS51125没焊好,补焊了后触发正常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电流跟楼主一样跑到0.4,用U假负载量有PG,时钟,没复位。估计是U没复位了电流跑不上,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北桥的复位是南桥给的,明天有空再检查检查。

网友:
1、先放一下电 看看。2、这个板子北桥有掉点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