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P-A2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1-17):
接到主板后,先是测量各场馆都正常。客户在别地方检查是IO坏了。没有IO修不了。客户拿到我们这里。(IO是W883627TH)我插上电源测PCI A14脚3.3V正常,开关键上有1.几V感觉有点地。在测南桥晶振也有电压。IO也有5V,这个机器开机是用IO。想了想还是先换IO换一下试试。换完IO还是不开机。后来想了想直接拉低14脚强行加电试试看,开机了还跑码。故障确定了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测吧。开始跑电路从开机建到IO中间有个场馆测的有一个脚无穷大。就在SATA接口前面。后来找了一个场馆换上去。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了。写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网友:
不错了,多累计经验多动手用心即使修不上心里也不难过,毕竟尽力了

网友:
PCI A  14  脚  是哪个啊??? 不明白  请教下

网友:
PCI插槽A的第14个孔待机电压是3.3

网友:
楼主意思 是强行拉低ATX 电源绿线电压吧

网友:
哎,你还是先把绿线搞清楚吧!

网友:
PCI A14脚3.3V是1117控制的么?

网友:
117输出3.3V给南桥供电经过PCIA14脚给PCI供电。

网友:
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不好:不加电肯定要查开机电路,那么至少要知道pwr排针到i/o的信号有没有到达,信号都没有到达就换i/o,结果i/o又是好的,思路错了,也浪费了时间,总得还是要先易后难,总不能先换桥再跑电路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开机排针电压低是那个场管坏引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