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907

楼主(2011-11-17):
图片中是不是后面带#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高电平。低电平时有效。
那不带#的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所有VID阻值一样的嘛?(同一块板子上)

网友:
不带#,就是高电平有效,或是供电。vid的阻值一样,但电压 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