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寸屏

楼主(2011-11-17):
今收到一台戴尔19寸的屏,屏裂,正好有个同型号的屏,不过好的屏是两灯管的,坏屏是四灯管的,两个灯管插到一边的话可以点亮,但没几秒就灭了,应该是管子保护掉了,我用放大镜看出来是0Z9937QN的蕊片(其中有一个9是看的不太清楚),我在百度上查不到这个型号,有修到过的这个屏的朋友告知一下蕊片型号,或这个型号怎么去保护,谢谢

网友:
蕊片的全部字母是0z9937qn a75rrp 0744a1

网友:
你再外接两条灯管应该就不会黑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方法是加个电阻还是电容可以去掉这个保护,但我也不记得了,期待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用一个双灯的高压板换上

网友:
楼主换屏修显示器要报价多少钱 400元吗,客户不嫌多?

网友:
为什么会这么问,400多?这样会有人来修吗

网友:
这两个显示器我是收来的,想拼起来修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