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不能玩游戏,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17):
给客户换了一个64位的win7并加了一根4G内存,系统里显示8G,客户回去说游戏不能玩,打开就报错,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不想退回4G内存!

网友:
高手赶快回复啊,我明早起来就来看!知道的朋友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换个32位  WIN7  试试啊。。。现在64位的  兼容性 确实太差 。。。。没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
64位的跟很多软件不兼容啊,,,游戏开发程序基本都是32位的~!

网友:
换个32位 的WIN7  可以破解支持8G内存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要么你换系统,要么让游戏公司把游戏做的兼容64位的WIN7
后面一个成本太高,前面一个可行

真高。

网友A:
拜托大家了.win7 64位系统也可以兼容32位应用的好不好

网友:
下补丁。去网上找找补丁

网友:
嗯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楼主分享下怎么解决的,谢谢。呵呵

网友:
tui le退了?

网友:
我朋友的都能玩~~~

网友:
下载补丁吧64位要求有点高

网友:
设置成以兼容模式运行程序

网友:
以兼容方式运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大家了.win7 64位系统也可以兼容32位应用的好不好

这说法没听说过啊,真的吗?

网友:
学习了,对WIN7不了解

网友:
不要盲目的听客户说出错就怎么怎么了,自己亲眼验证下去。

网友:
是不是他游戏 有问题!比如开了外挂中毒了

网友:
游戏很多都是用32位系统开发的,多少肯定会不兼容啊

网友(2012-01-05):
问题最后解决了,可能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吧,换了个驱动就可以玩游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下次碰到这类的问题先装个驱动试试哦

网友:
UAC 问题吗 ?

网友:
   关键要看是哪里出错。提示错误的原因。

网友:
64位只是双倍的进程和内存而已。。本身WIN7对有些游戏兼容性本来就不是很好!楼上的说的对。客户说的不能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