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宽屏液晶换灯管后用了一会儿就白屏了。

楼主(2011-11-17):
求助各位大侠。
宏基19寸宽屏,初始故障为开机亮五秒钟就黑。判断为灯管问题。更换时很小心,应该没损坏屏幕。然后测试亮了一下又黑了。关了再开就不黑了。测试二十分钟后却白屏了。

网友:
    白屏之后有没有屏供电啊、。

网友:
白屏 屏供电,屏线。重开机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屏供电怎么测?我测量与液晶屏连接的长条电路板有5V电压。 屏线用万用表测过两端,是通的。

网友:
有可能是T-CON有電容漏電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屏线口通常都标有一个起始位置 比如双8屏线有两排针脚 起始位置的头一组针脚分别为1、2脚,然后3、4以此类推,一般1、2、3脚为屏供电脚。如果这样说你有点蒙的话,你可以测屏板上面的母口从右侧数的2、3、4脚为屏供电脚(多数情况下),1脚为地线.
说这么多,说白了你只要找到屏线的1、2、3脚就找到了屏供电脚 OK?

网友A:
你要在白屏的时候才去测试!我遇到过,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液晶屏一直没有机会学习~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只有一根屏线,每头32个针脚。我测量到屏线母口右起第2.3.4针脚,从开机有5.2v电压到0v的跳变,然后就一直是0V. 显示器也是开机后白屏两秒就黑屏了。

现在的故障是白屏两秒后黑屏。
我把它的电源板接上一台好显示器的灯管,好显示器也是亮两秒就黑了。(亮的时候能看到桌面图标)
看来电源板肯定是坏了。 但我把故障显示器外接了一个电源板,也是亮了几秒就黑了。而且亮的时候看不到桌面图标,是白屏后变黑屏。难道信号板或屏坏了?

着急啊,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点评):
你用坏的高压点好的灯管当然还是亮下黑屏,肯定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问题,你用好的电源代换时数字板也要供电的,不然就白屏后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白屏的时候才去测试!我遇到过,是屏线接触不好!

白屏之后就黑屏了。测量2.3.4脚供电为0v。 刚开机是有5.2v电压。

网友B:
把屏换到别的正常机子上试试,如果有点屏套件的话哪就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屏换到别的正常机子上试试,如果有点屏套件的话哪就最好了!

屏线接口不一样怎么换? 点屏套件可以测屏幕好坏吗?好用吗?
好屏是优派的,屏线是两根窄线, 故障机是宏基的,是一根宽的屏线。

网友:
有没有屏供电啊3.3

网友D:
量一下供上有没有3.3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供上有没有3.3供电,

我测量屏线接口右边第2.3.4脚只有5.2v电压,随着灯管灭掉黑屏,电压很快就变成0v了。

网友:
现在换了高压板,持续白屏了。  开机logo始终没有,一直白屏。 还要换信号板吗?

液晶背板电路板上没有3v电压,只有5v电压。

网友:
先别判定一体板,你可以把驱动板和高压部分断掉,测一下电源部分有没有12V和5V,如果有,接回高压部分,再测一下12V的工作状态稳不稳定,如果没什么问题基本上可以断定一体板是好的。
亮一下就黑屏,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观察指示灯的状态,如果指示灯随着黑屏灭掉,那你应该一次从按键板、电源部分、驱动板查起,如果屏幕黑掉而指示灯依然是亮机的状态,那你就要考虑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如果指示灯有跳变,那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宏基和明基的显示器,按键故障是这两大品牌的一个通病。
至于你所说的白屏故障,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你应该看看屏板上的保险有没有烧断,如果没有最好用一套通用板子试一下屏的好坏,不过依据你所说的现象来看,驱动板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不一样怎么换? 点屏套件可以测屏幕好坏吗?好用吗?
好屏是优派的,屏线是两根窄线, 故障机是 ...

要找屏线接口一样的换的试,点屏套件说白了就是一套正常的液晶线路,电源板和驱动板,只要屏接口一样,屏电压一样就可以试.(大多的想同接口的屏都差不多)

网友:
有没有屏供电啊3.36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485-1-1.html

网友:
有点看不下去了,一般只有15寸及以下的屏才是3.3V的供电,以上的都是5V供电的
这种情况首先先找到驱动板的屏供电保护,宏基的板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三极管就在屏线附近,用表笔二极管档,一段点在屏线供电脚,另外一段找小三极管的单脚侧,导通的就是了。取掉小三级管,量一下两脚侧的电压,直接把5V的脚跟单脚侧的脚短路试一下,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祝好运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2011-12-21):
不懂  显示器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