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的问题东芝A200

楼主(2011-11-17):
东芝A200换NEC大电容,换的是4各330的,每次换完后没有cpu供电,上下长管烧,是啥原因?电容没换反,换原装同型号的也这样,碰到了4个机器,4各全这样,可能是哪出错了?郁闷中

网友:
一般不会啊,我从来都没出过这个问题,如果电容方向没换错的话,那就是接地的时候你把CPU座中间的温控电阻的焊盘刮开也接到地线上了吧

网友:
看是不是 板子里 短路了 你可以 拉个跳线连下

网友:
不会啊,每次换都好的啊,只要正负极接好应该没问题的,LZ找到原因一定要回一个

网友:
确定好电容换上之后接地端全部相通,供电端全部相通,供电没有对地短路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为刮铜箔时把非接地点也接地了,像ACER 4736ZG的就是,电容中间有一个点是接CPU温控电阻的。刮开铜箔加焊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我换很多台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