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重装系统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1-11-17):
戴尔M5010笔记本装W7 32位系统   装好了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   声卡驱动是官网的 BIOS也更新了

网友:
客服说原来的系统就有声音

网友:
在从装系统吧,,,装驱动有的时候先后顺序不对 就这种情况  以前惠普的改XP  都出这问题

网友:
会不会拿来时本来就没有声音哦 、、、、、、你可以拆机看看喇叭线有没有插好啊。

网友:
是不是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就是拆机的时候忘记吧扬声器插上了

网友:
先从驱动下手吧,为什么平时给顾客装系统会把台式机和笔记本的价位分开报呢!就因为笔记本有时候驱动很难打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到官网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2-02-14):
驱动会不会跟主板有关系

网友:
如果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有音的,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那是系统问题!我换了XP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装正版系统可以把硬盘装坏。人品吧。。。。看看排线插好没,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2012-05-12):
我的也是没声音

网友:
硬件故障多点

网友(2014-10-16):
我的也是喇叭没声音 。电压都正常 ,接口也是好的 。换了系统 装了驱动了 。再试试驱动吧  。阿弥陀佛

网友(2014-11-25):
驱动精灵修复一下。

网友:
用声卡厂家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