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0问题

楼主(2011-11-17):
一775接口的致名主板,代码跑20,无思路,求助

网友:
最好说全点,从什么码跑到20 中间又经过什么码,还是一触发就显示20

网友:
开机直接显示20还是什么,问题问的我迷糊啊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主板也是跑20,后来吹下桥就好了。

网友:
不奇怪,有些板跑20可以政策开机,修板不要完全依靠诊断卡。比如V星945的板都是跑20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几次跑20的板,就是一跑就是20,结果把RT9202换了,正常了。有的把桥加焊了,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