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键盘接口的故障,求助(进系统后键盘没反映)

楼主(2011-11-17):
进主板bios用键盘可以,但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主板键盘接口出什么问题了,怎么修啊!!

网友:
重装系统啦...

网友:
是进系统整个没反应,还是键盘局部不能用能,建议你先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键盘的问题,确定是主板接口问题,怎么修呢

网友:
测PS/2口供电,或者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看键盘接口有没有5VSB,如果没有就换这个键盘接口,换之前要测键盘接口的保险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
映泰NF4或NF5板????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看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BIOS坏也会这样,我遇到过一次,只接键盘开机和进系统都没问题,但接鼠标后,进CMOS可以,进系统就不认键盘,鼠标也不认,USB的键盘鼠标没问题,后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那就测Ps/2的条件是否正常,供电,两根数据,地。打下值。建议楼主进Pe看能否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还没能力自己动手,等培训后在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