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0S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1-11-17):
此台机客户拿来时说不显示(不开机)。因电源没有这个接头,看不到电流,拆开机后万用表量测到的CPU电压是16V,待机3V 5V也有,但通电之后3V待机电压就会升到13V左右,万用表量其它板也是正常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你们修过的4310S笔电有像这样的情况吗。。。此机暂时还没有动过任何零件,包括BIOS都没刷。

在最简化检测时,硬盘灯会闪一下灭一下(硬盘没的接),很有规律,像是一直在复位

各位支支招,提供点经验,手上的电源没这个接头了,看不到电流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经验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是我就跑电路被。先从保护隔离开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CPU电压是16V??/   太夸张了吧。

网友(2012-04-21):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不过没有电路图 我的是苦触发但是开机电流只有0.13

网友(2013-07-29):
有没有独立显卡的bios呢

网友:
你表达都不清楚 CPU电压超过1.6V就烧了CPU了  另外 那个HP可能是需要代芯片的转接头的 你最好别乱弄 买个头回来看看电流在说